[资料] icc tie-off 加不进去,还会产生assign??

楼主(2010-09-11):
小弟用connect_tie_cells 加入tie-off cell时只能加入一部分tie cell ,还是有一些cell的 tie-off pin 不能连接到tie cell上面去。
输出的网表里面会有assign :

assign GND = 1'b0;

ADD_000_111_51 add0_3 (.x ( m3n1 ) , .y ( GND ) , .z ( m4n0 ) , .s ( s0_3 ) ,
    .c ( c0_3 ) ) ;

我用icc0809sp5和icc0906sp3都试过了,解决不了。

已设置set_fix_multiport_nets -all

按照synopsys的流程也不行。

在solvnet看到的解释是:

Starting with version D-2010.03-SP3, the connect_tie_cells command is enhanced to
support additional connection modes for hierarchical ports. In previous releases, only tie-off
net connections to port instances at higher levels of the design hierarchy were supported.
IC Compiler version D-2010.03-SP3 extends support to tie-off connections originating from
lower levels of the hierarchy. Feedthrough tie-off connections are also supported in version
D-2010.03-SP3。

既然这样,那么201003之前的版本都不能解决tie 的问题,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难道要在代码里面将各层tie-off的pin全部接到设计的顶层,然后再接到1‘b0和1’b1
。然而即使这样,综合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在low level产生额外的tie-off pin。

楼主:
竟没有一人知晓此情??

网友(2012-06-04):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set_fix_multiport_nets -buffer_constants 吧

综合的时候你tie到1'b1 ,0就行了,没必要tie到hierarchy boundary上,

或者你用tie cell,  然后我们后端再remove_tie_cells 就行了,再加,

网友(2012-09-12):
能否给个命令哦

网友(2014-08-19):
个别不行的情况, 用disconnect_net/connect_net/create_cell 等来解决,
相当于人为来创建tie offcell,然后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