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工具可以对数字IC功耗做出评估?

楼主(2010-09-12):
请问什么EDA工具可以对数字IC功耗做出评估?

网友:
it should be other tool existed, somebody share experience ???

楼主:
我知道用synopsys power compiler进行功耗评估的方法,但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Hspice里面加一句话,就能计算出功耗

楼主:
这里指的是数字设计的功耗计算方法,Hspice一般是用做模拟设计的

网友:
我记得ise里面有个xpower应该可以吧

楼主:
前面所说的都是基于芯片的,不过FPGA的应该也很有借鉴意义,因为FPGA开发方法学中很多都与IC的很接近,比如综合,比如静态时序分析,比如P&A等 。

网友(2010-12-03):
就是使用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