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没报错!!

楼主(2010-09-12):
我之前定义几个reg,存储几个常数,但碍于“寻址”不方便,定义成存储型寄存器reg [15:0]mem [8:0];之前没用过这类型的,就没多想用assign 给它们一一赋值,编译发现错误,原来assign 只能给wire 型赋值。我试了一下这样定义:wire [15:0]mem [8:0];仍然用assign赋值,软件编译居然没报错!!!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查了资料,知道并没有这样的定义方式的。可是为什么软件没报错呢?

网友:
从语法上讲,你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从实际电路上讲,你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关键是要看你要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电路。nLint可以试试,但是这样的问题感觉考工具还是不如靠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nLint 是什么?我这里的定义就想存储一些常数,读取后发送。

网友:
如果要做一个寻址的寄存器列表,还是按照硬件设计的方式来,地址和数据都是由你外部提供吧,每个地址还是对应一个单独的寄存器比较好。

楼主:
前阵子查到,详细资料里其实有这样的定义的,所以其实没有错,软件当然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