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网表里含有float的1‘b0,经ICC布局布线后,网表里会产生assign。怎么搞??

楼主(2010-09-13):
综合后的门级网表里面含有float的1‘b0,经ICC布局布线后,生成的网表里面会将这些产生assign。怎么搞??

这些1’b0 没有连到leaf pin 上去,在hierarchical 的中间level ,其实是完全可以删除的。

经过PR(icc),出来的网表如下:
assign GND=1‘b0;
CELL1 INS1 (.A(GND));
,其余的1’b0 都正常的接到了Tie low cell 上面。

这里的assign会影响后仿吗?怎么fix??

网友:
The assign statement is OK in simulation.
There might be potential problem, if design is MSMV.

You can use "connect_tie_cells" command to fix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啊,我已经弄明白了。是因为DC后产生的一些hier float tieoff pin 造成的,ICC处理的是对的。

可以在DC总remove unconnect port 来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