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astro导出的sdf用pt分析时,no net timing arc

楼主(2010-09-13):
从astro中导出.v和sdf,然后用pt来做静态时序分析。sdf导出的时候,每一个hierarchy的net第一个字符都是\\,这个直接用于pt就报错,我就把\\删掉了,其他都没变。然后read_sdf的时候就报错
Error:No net timing arc from pin "***" to pin "***"
但是这些路径在sdf中都有定义啊,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You have to using name rule to avoid the back slash in your netlist for Astro.

网友:
Yes, we have experienced such problem before. Seem naming rule will be solutions.

网友(2010-11-24):
同问,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1-01-19):
今天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谢谢帮助啊

网友:
具体命令网上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change_names

网友(2011-09-02):
这是什么问题,一天了,倒是man 了pt的好多命令,都是瞎猜的原因,看脚本里的各种命令,问题还没有解决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那有答案了吗?

网友:
回复给钱下载扣钱m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给钱下载扣钱1

网友(2011-12-22):
我也遇到过,2楼说的很对,加一条命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