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DRAM的EMI辐射发射问题

楼主(2010-09-13):
请教:
从SDRAM辐射发射出来的128MHz的辐射超标,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那得看你的EMI扫描之后的曲线图,是一根还是有突包呢。

确认是电源还是时钟信号本身处理不好。例如:时钟是否有串阻,回流连续;而电源去耦合处理是否妥当。

楼主:
是一根128MHz单独突出,这能说明是电源问题还是时钟信号问题吗?

电源方面貌似没有问题。PS:时钟没有串阻。

网友:
很有可能是信号直接辐射,建议加串阻,或加一个小阻值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