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家晶圆代工厂有+/-5V制程?

楼主(2010-09-13):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到+/-5V,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工艺,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之下,先谢过了!

网友:
有些工艺有ISO NMOS,应该可以支持负电压。

ISO NMOS面积大,成本估计是个问题。

网友:
10V和正负5对芯片无差别。

网友:
有差别,因为产品会用到5v,gnd,-5v。gnd作为reference电平,可以输出时省掉coupling电容。选择有DPNWELL的工艺。

网友:
哦,3#有理,差别到了应用上还是有的,另外还有所谓AC、DC耦合的事。
对于工艺来说,反正N阱接最正,P阱接最负,应该没啥吧,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么。

楼主:
我基本明白了,那就是说只要有DPNWELL和耐压高于10V的制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那有哪些代工厂可以做呢?我找遍了几大代工厂,都没有找到符合的工艺,

网友:
这个好像用不着DMOS、HVMOS工艺,有些flash工艺也能来个10V左右的管子。lz还得问问有经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