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sigma调制器NTF问题

楼主(2010-09-13):
在计算delta-sigma调制器的NTF时,1bit量化器用单位代替(即可以不管它),但是2bit或者3bit量化时,量化器怎么表示呢?

是不是要除4或者除8?

网友:
out=in+e (quantization noise)

网友:
如果要线性化DSM,量化器的位数可以理解为量化器增益。
对于1bit量化器,量化器增益随量化器输入增大而减小。
对于多bit量化器,可以令增益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