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前后仿真差别太大是为什么?

楼主(2010-09-13):
chrt018 process, 我用calibre-xrc提取参数,对OSC做前后仿真,发现频率相差三倍左右,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振荡频率是多少?
超过500M
前后仿差个2倍很正常

网友:
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很低,只有25M,我用calibre pex提取的,no R/C的都跟前仿差三倍频率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提取文件是按照代工厂的要求来的。

网友:
你的版图有严重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布局布线!

网友:
也许是你的电容或者电阻提取有问题。
如果是电容,电阻结构的话。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结构的osc?
估计多半是版图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多少工艺?如果是.13um一下,画layout时把管子边缘的D或S做大点。

网友:
现看看后仿的直流工作点对不对?
差别这么大的话

网友:
同意21楼的,先看看直流工作点吧。
如果不对,在看交流的状态

楼主(2010-10-14):
感谢各位的建议,问题解决了,是参数提取的问题!

网友(2011-06-13):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是参数提取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我应该是碰见了类似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Calibre查看一下关键信号点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然后进行优化。

网友(2011-08-18):
hehe 我看是后仿真的问题

网友:
版图问题严重!哎

网友:
LAYOUT 估计有问题吧

网友:
版图好好检查一下 估计练错了吧

网友:
谁知道怎么查版图问题

网友:
spectre后仿提取后,如何便捷地查看直流工作点呢?感觉要找一个自己想要观察的网表很麻烦啊

网友(2011-09-19):
should be setup issue

网友(2013-10-10):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在后仿真基准电流源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不提RC时后仿真和前仿电流差10倍,请问怎么看提的电阻对不对啊,Calibre提的网表中显示的电阻和前仿用的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2014-05-21):
回复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前后仿真波形完全一致呢,不应该完全一致的吧

网友(2014-08-23):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用tsmc180.提参no r/c后直流工作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