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的负载问题

楼主(2010-09-13):
这个运放在输出看到的负载电容有多大,怎么分析

网友:
Vin的等效输入没有。悬空么?还是等效电压源输入?

楼主:
Vin前面可以想成一个电压源

网友:
可以这样等效输出节点。
运放去掉,负输入端那里接地;输入接地。over

网友:
运放去掉

网友:
谁能解释下为什么要去掉运放呢

网友:
电容不是MILLER电容吗,用公式算下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去掉运放啊 不理解 求解释

网友:
去掉运放是不对地。
可以参考razavi书中的反馈部分的loading effect。
我想Gray的书中应该也有,而且应该讲得更清楚,以其一贯的严谨风格。
可惜,我的这本书被我不幸丢掉了。

网友:
gray 书里有

网友:
分析输出的负载当然那去掉运放了。

输入是电压源,电压源是交流地,所以输入接地。
运放反馈的正端接GND了,负端就是虚地。去掉运放直接把那个点接地有什么不可以。

简单的说150pF是不合适的。其它的电阻电容也考虑了比较好。

网友:
应该就是运放的负载效应吧。看书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并联-并联负反馈方式么,那根据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反馈网络输出等效负载,输入端直接短接就OK了,那150PF电容从输出端看进去不就直接接地了么,多看看书。
那如果输入信号加在另一个输入端口,那问题就复杂了,那这就成了串联-并联负反馈方式,那输入端断开,反馈网络输出电容负载效应就只好从输出端进行计算,然后再从结果中分离出电容分量,那这个值就是反馈网络的电容输出负载值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并联-并联负反馈方式么,那根据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反馈网络输出等效负载,输入端直接短接就OK了,那150PF电容从输出端看进去不就直接接地了么,多看看书。
那如果输入信号加在另一个输入端口,那问题就复 ...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这么多,吧答案强调一下嘛,要不人家咋能看懂呢?

网友:
分析输出的负载当然那去掉运放了。

输入是电压源,电压源是交流地,所以输入接地。
运放反馈的正端接GND了,负端就是虚地。去掉运放直接把那个点接地有什么不可以。

简单的说150pF是不合适的。其它的电阻电容 ...
引用 网友B:

所谓“想当然”,指的就是这个。。。。。

网友B:
所谓“想当然”,指的就是这个。。。。。
引用 网友C:

我后面说的错了么?

网友:
这个不就是并联-并联负反馈方式么,那根据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反馈网络输出等效负载,输入端直接短接就OK了,那150PF电容从输出端看进去不就直接接地了么,多看看书。
那如果输入信号加在另一个输入端口,那问题就复 ...
引用 网友A:

从反馈理论分析,OK,你没问题。但集成电路总有但是。
所以,但是反馈拆环那套本是就是近似的。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有问题。
别这么复杂,简单一点,用反馈那套去分析一个反向放大器(C2C的)试试。
然后,不用反馈那套,直接用KVL,KCL去推导一下闭环的公式。
你看看两个结论是不是一样?我觉得不一样。
有两个区别,被你一拆环,前馈的零点没了。
然后,你会发现,load效应跟你反馈结论的不一样。

网友:
我后面说的错了么?
引用 网友B:

你给个结论吧,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不就是并联-并联负反馈方式么,那根据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反馈网络输出等效负载,输入端直接短接就OK了,那150PF电容从输出端看进去不就直接接地了么,多看看书。
那如果输入信号加在另一个输入端口,那问题就复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其实我这里说的答案还不是很完整,这个论述只是计算了开环情况下反馈网络等效输出电容负载,如果算是闭环的话,那还应该再除以环路增益(可以近似用低频值),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才对。
额,好久不接触,容易忘记、、、、

网友A:
不好意思哈,其实我这里说的答案还不是很完整,这个论述只是计算了开环情况下反馈网络等效输出电容负载,如果算是闭环的话,那还应该再除以环路增益(可以近似用低频值),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才对。
额,好久不接 ...
引用 网友A:

题目问的就是“这个运放在输出看到的负载电容有多大?”,所以你没有错。

网友:
就是运放移除,原运放负反馈端接地。
输入端接地。

分析剩下的电路,从Vout点看就是输出的负载。

网友:
要结果,不要论述。
或者你来分析一下,按照你的论述,结果是什么?

网友A:
从反馈理论分析,OK,你没问题。但集成电路总有但是。
所以,但是反馈拆环那套本是就是近似的。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有问题。
别这么复杂,简单一点,用反馈那套去分析一个反向放大器(C2C的)试试。
然后,不用反 ...
引用 网友D:

这个区别是有的,但是值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个很大的开环增益值在那产生影响。所以有些小的量就可以忽略,这在反馈理论里面,它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你要说想用反馈理论去计算反馈回去的零点的话,那这个确实是做不到,因为反馈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些计算开环,闭环输入输出负载的具体方法。但是计算闭环传输函数反馈理论还是很有用处,只要你知道那些可能出现的极点,零点在哪些位置。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以前用这几种方法去计算负载效应的时候确实发现过这个问题,不过很久不用,现在已经不是很记得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

网友:
这个区别是有的,但是值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个很大的开环增益值在那产生影响。所以有些小的量就可以忽略,这在反馈理论里面,它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你要说想用反馈理论去计算反馈回去的零点的话,那这个确实 ...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严格的写传输函数,估计会疯掉的。所以这些方法更为实用些。

网友:
要结果,不要论述。
或者你来分析一下,按照你的论述,结果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图里的样子。
我写不好这个图的表达式。

或者你说下你给这个问题的结果。

网友:
这个区别是有的,但是值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个很大的开环增益值在那产生影响。所以有些小的量就可以忽略,这在反馈理论里面,它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你要说想用反馈理论去计算反馈回去的零点的话,那这个确实 ...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有很大差别噢,尤其当你计算负载的时候。
反馈理论实际上把反馈网络的前馈效应忽略了,可是有时候就是不能忽略。
例子可参考pipeline中运放设计。有一堆例子,你会看到没有人会把反向放大器的负端接地去计算负载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拆环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里计算负载的时候不应该接地,而是应该开路!

网友:
电容不是MILLER电容吗,用公式算下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去掉运放啊 不理解 求解释
引用 网友E:

MILLER电容在输出端看也是150P啊,Zout=sC/(1+1/A)~

网友:
有时候有很大差别噢,尤其当你计算负载的时候。
反馈理论实际上把反馈网络的前馈效应忽略了,可是有时候就是不能忽略。
例子可参考pipeline中运放设计。有一堆例子,你会看到没有人会把反向放大器的负端接地去 ...
引用 网友D:

呵呵,都说拆环要小心,密勒定理实用情况也是反馈网络的前馈信号可以忽略的时候...

网友:
27# miklystone 这个有问题..但是结果是队的Cm=C*(1+1/A)另外 拆环这种事情,拆的位置不好,算出来的也有微小的差异,见过么??

网友:
27# miklystone 这个有问题..但是结果是队的Cm=C*(1+1/A)另外 拆环这种事情,拆的位置不好,算出来的也有微小的差异,见过么??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的密勒定理算的啊...
在看拉扎维的反馈的时候,考虑负载影响的断环就很有讲究,话说断错地方了会得出差异很大的结论,现在都还云里雾里的..哈~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上更深的是讨论闭环时的输出阻抗

计算闭环的输出阻抗,将运放去掉,是很无知的做法。

实际上输出阻抗是三部分并联,

一部分是 将运放拿掉后, 25#所示图的阻抗
RO1=R1||1/C1S+R3||(R2+1/C2S)

第二部分是,
运放开换输出阻抗
设为RO2

第三部分就是考虑负反馈的输出阻抗了
这个最复杂,
其实我已经把式子推倒出来了,很复杂很麻烦:
RO3=1/(Gm[R2/(R2+1/C2S)+(1/C2S)(R1||(1/C1S)/((R2+1/C2S)RO1)])
其中Gm是运放的跨导

设运放的增益为
A=GmRO2

通常第三项最小,
因为这个值小,所以以上三项并联后,闭环输出阻抗很小。

网友:
晕!
楼主问的是“输出的负载电容吧”,怎么弄到输出阻抗上了。

因为那个1nF和电阻在一定频率下也有比较明显的电容特性,忽略了不太好。
在我的那个图里就是:150pF那个电容 并联 那几个电阻和1nF电容构成的网络。

我只是在设法描述输出负载电容啊。和输出阻抗没半点关系。

网友:
有时候有很大差别噢,尤其当你计算负载的时候。
反馈理论实际上把反馈网络的前馈效应忽略了,可是有时候就是不能忽略。
例子可参考pipeline中运放设计。有一堆例子,你会看到没有人会把反向放大器的负端接地去 ...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按照反馈理论来讲,它的负输入端不是接地处理吧,应该是断开,那么它的负载就应该是CL+(Cs*Cf)/(Cs+Cf)了,当然这是对于后面stage级电荷重分配型运放的负载计算了。但是对于THA中的电容翻转型的运放,那负输入端就是接地了,负载也就是CL+Cs了,当然这些都是计算的开环负载,因为这个在计算运放的带宽要求的时候需要用到,而这个带宽也是开环带宽。因为这两种结构输入端信号的叠加形式不一样,前者是电压叠加,而后者是电流叠加。。。

网友:
27# miklystone 这个有问题..但是结果是队的Cm=C*(1+1/A)另外 拆环这种事情,拆的位置不好,算出来的也有微小的差异,见过么??
引用 网友F:

话说拆环的位置应该是只有两个地方可以拆(有些电路还只能是拆一个地方),一个是输出端信号的检测点,另一个就是输入端信号的叠加点,所以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拆错位置。。。

网友:
晕!
楼主问的是“输出的负载电容吧”,怎么弄到输出阻抗上了。

因为那个1nF和电阻在一定频率下也有比较明显的电容特性,忽略了不太好。
在我的那个图里就是:150pF那个电容 并联 那几个电阻和1nF电容构成的网络 ...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1nF的电容应该是用来作为滤波用的,大家考证下。。。

网友:
是滤波作用的,无论对输入和输出。
所以它对输出来说会有一些电容效应。

网友:
看戏,很热闹,继续。。。。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按照反馈理论来讲,它的负输入端不是接地处理吧,应该是断开,那么它的负载就应该是CL+(Cs*Cf)/(Cs+Cf)了,当然这是对于后面stage级电荷重分配型运放的负载计算了。但是对于THA中的电容翻转型的运放, ...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对THA,运放的输入就不是接地了?
THA不也是电压-电压反馈吗?

网友:
是滤波作用的,无论对输入和输出。
所以它对输出来说会有一些电容效应。
引用 网友B:

本来嘛,这就是个2阶的MFB滤波器嘛!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问法有点问题。。。
运放看到的电容负载,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咋处理哪些除了150pF之外的电阻和电阻了。

网友:
晕!
楼主问的是“输出的负载电容吧”,怎么弄到输出阻抗上了。

因为那个1nF和电阻在一定频率下也有比较明显的电容特性,忽略了不太好。
在我的那个图里就是:150pF那个电容 并联 那几个电阻和1nF电容构成的网络 ...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的,
不能用简单的说,从输出端看到的电容是多少,

因为输出阻抗本来就很复杂了,

所以无论回答从输出端看到的电容是多少,都是错误地,

只有求出输出阻抗,才能知道其实质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可能不够明确。
如果是这个运放在输出点看见的电容是多少,那么不应该算上运放自己的吧。
如果是外部电路在这个运放电路的输出点看见电容多少,那么就要算上运放的输出阻抗了。如果是理想运放,因为理想输出阻抗是0。外部电路看见的是一个理想电压源,没有电容效应。

网友:
楼主赶紧出来澄清。。。

网友A: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对THA,运放的输入就不是接地了?
THA不也是电压-电压反馈吗?
引用 网友C:

哎,我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糊涂了。我没说对THA运放的输入不是接地,而且我也不是很搞得清电容反转型和电荷重分配型运放这两种结构到底应该算作是什么样的反馈类型,不过很多paper上都是给出的这样的负载电容结果,对电荷重分配型的我计算过是没错,不过电容翻转型的我没计算出来,搞得我现在是越来越迷糊,查下资料,好好看看书。。。

网友:
关于这种问法有什么问题?这个意思不就是要得到它负载中的电容部分么,那严格的计算应该是在输出端加电压源,然后计算改电压源的输出电流,再电压除以电流。。。。,说那么多,就是要得到输出端的负载中的电容部分,严格计算确实是要计算出输出阻抗值,然后分离出电容分量部门,那那个值才是所要的,但是模拟电路里面大部分的电路是不大可能这样去计算的,要这样计算,估计是要吐血!!!所以很多时候只能根据一些理论进行估算。。。

网友F:
我就用的密勒定理算的啊...
在看拉扎维的反馈的时候,考虑负载影响的断环就很有讲究,话说断错地方了会得出差异很大的结论,现在都还云里雾里的..哈~
引用 网友G:

米勒定理 定义 一开头可是 阻抗 Z........
电容的阻抗是C么?? Z=1/CS吧。(1/cs)/(1+1/A)吧

网友:
应该有的

网友:
即使得到负载等效电容也没用,考虑稳定性的时候还得考虑feedback,很麻烦的。。。。

网友:
计算输入到输出增益的时候可以将运放的负端接地吗?

网友:
有没有大牛出来解释哈

网友:
支持5樓,加一票。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下  近似 150pF  低频下还要计算输入电容的大小

网友(2013-01-10):
大概150pf吧。。。。。

网友(2013-12-09):
    这个电路我觉得应该是串联-并联负反馈,根据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反馈网络输出等效负载,电阻R2左端接地。同样对于pipeline中的运放也是串联并联反馈,等效反馈网络输入端并接一个电流源,等效负载是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应该是CF和CS的并联,CF*CS/(CF+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