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频谱仪测试时RBW的设置

楼主(2010-09-13):
在笔试时碰到这样一题,不会算,上来请教大家。题目大概意思如下:
当RBW取100KHZ时,频谱仪的低噪为-170dBm,请问此时能否测出-130dBm的单音信号?如果不行的话结合能接受的扫描时间,RBW取多少才合适?
希望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
在笔试时碰到这样一题,不会算,上来请教大家。题目大概意思如下:
当RBW取100KHZ时,频谱仪的低噪为-170dBm,请问此时能否测出-130dBm的单音信号?如果不行的话结合能接受的扫描时间,RBW取多少才合适?
希望大家 ...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就有误。
应该是:RBW取100KHZ时,频谱仪的低噪为-170dBm/Hz,请问此时能否测出-130dBm的单音信号?如果不行的话结合能接受的扫描时间,RBW取多少才合适?

回答如下:不能。 -130-10*log10(100k)=-180dBm/Hz,这时信号已经低于低噪了。
所以要减小RBW,比如,减小到1kHz,信号谱密度就变成了-160dBm/Hz,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
请在标题上加上求助

网友(2014-08-28):
偶终于知道了,此番人世,得此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