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大家看过来!!!!!!!!!

楼主(2010-09-13):
编译一个i2c程序,编译正确,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INTERNAL ERROR: vopt returned success but vsim could not find a design to simulate!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在仿真设置的选项里把优化的选项去掉看看,应该是在simulation option里。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像没有出现过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7-03-09):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见了

网友(2018-10-18):
回复 楼主:

    这是路径指向的问题,应该是你修改了工程文件夹的名字。
    仿真时会产生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会粗出仿真的相关信息,如果你在修改仿真文件夹后没有删除该文件夹,那仿真时就会继续使用之前的文件 路径,所以会报这个错误。

解决方法:删除该文件夹(一般设为 work ),重新进行仿真。

个人拙见,若有错误,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