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S4下安装cadence ic5141时运行./setup.sh怎么没反应??

楼主(2010-09-13):
如题!在网上看到AS4下cadence ic5141的安装,当运行到./setup.sh时没出现该有的安装反应,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些,要不没办法帮你

网友:
运行的目录对不对啊?没有错误提示吗?

网友(2010-10-14):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楼主装好了没呀,讲讲咋弄呗

网友(2010-11-18):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谁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1-01-08):
我也有相同問題....
後來發現下載ic5141,Window 視為RAR file.
Win Zip 時,CDROM1,CDROM2,CDROM3 內File 為大寫字母.
Copy to Linux system 變成小寫字母.
改為先燒成CD-R後,再Copy 到Linux system 內.
Install OK.....

网友:
SETUP.SH file 應當為大寫.
So..Typing ./setup.sh  System unknow.. and link all file is error....

网友:
太感谢信了呀

网友(2011-06-02):
大写。需有执行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