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DEV C++安装Allegro包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我在安装Allegro包的时候,按照网上的说明如下进行安装,在进行到第六个步骤的时候发生错误,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我百度过,fix是一个命令,但是为什么在路径下是不承认fix是内部或者外部命令的呢?而且第六步没有完成,直接跑第七步make install也是不成功的,请教懂的师父教教我,这里要怎么办才好?谢谢!^_^

一步一步来:
1. 下载完整的DEV-C++安装包,并且安装到一个目录下(推荐 C:\Dev-Cpp),但要确保名字里没有‘+’号。因为我们即将在命令行下做一些工作,以防万一。如果你使用WIN NT或2000,要有管理员帐户才能完全安装。然后下载Allegro(目前是v4.20,源代码的版本),解压缩到刚才你建的目录里(C:\Dev- Cpp\allegro)
2. Dev-C++是基于Mingw32编译器的,所以要想使ALLEGRO工作,你需要更新几个Dev-C++包:
fileutils: ftp://ftp.franken.de/pub/win32/develop/gnuwin32/mingw32/porters/Mikey/fileutils316-ming.tar.bz2 (448KB)
3. 然后将其解压到Dev_C++的目录中,替换掉旧文件。
4. 现在开始建立系统路径:
* Windows 95 or Windows 98 - 打开记事本编辑c:\autoexec.bat,在最后添加:
SET PATH=C:\Dev-Cpp\bin;%path%
SET MINGDIR=C:\Dev-Cpp
* Windows NT, 2000, XP - 右击‘我的电脑’->‘高级’-'环境变量', 在PATH中增加C:\Dev-Cpp\bin用‘;’隔开,再创建一个环境变量MINGDIR,值为C:\Dev-Cpp。
5. 进入命令提示行——点‘开始’-‘运行’-键入‘cmd’或‘command’。进入你安装ALLEGRO的目录(C:\Dev-Cpp\allegro)。现在测试你的安装程序,键入‘gcc -v’。你应该能看到这些:
Reading specs from g:/dev-cpp/bin/../lib/gcc/mingw32/3.4.2/specs
Thread model: win32
gcc version 3.4.2 (mingw-special)
我们已经建好了Dev-C++,现在开始建ALLEGRO(别担心,最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
6. 继续,键入'fix mingw32'。
7. 现在制作ALLEGRO的库:命令行下键入‘make install’。在这一步许多人都遇到了麻烦。确保已经设置了MINGDIR,否则你也可以在make install之前手工键入‘SET MINGDIR=C:\Dev-Cpp’。
OK,现在ALLEGRO已经完全设置并安装好了,我们能编写第一个ALLEGRO程序了(耶!)
8. 打开Dev-C++并新建一个工程(File/New Project)。选"Windows Application", 然后点"Ok"按钮。给工程起个名字然后放到一个新文件夹里。你应该能看到一段简单的windows代码。关闭这个窗口,因为你不需要它(ALLEGRO 的代码比这简单的多)。创建一个新文件(File/New Source File),然后写一小段ALLEGRO程序。如果你喜欢可以写自己的ALLEGRO例子。可以把下面这段代码敲进去:
#include "allegro.h"
int main() {
allegro_init();
allegro_message("Hello World!");
return 0;
}
END_OF_MAIN();
9. 现在告诉Dev-C++你要用ALLEGRO制作程序了。按Alt+P选‘工程属性’(Project/Project Options menu),‘参数’选项卡 ->‘加入库或者对象’,在C:\Dev-Cpp\lib中找到liballeg.a,打开。
10. 按F9编译并运行你的工程!如果所有工作完成你将会看到一个消息框弹出来,显示"Hello World"。我们做到了!

楼主:
请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