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电源PAD无法连接,急求帮助

楼主(2010-09-13):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在学习数字后端使用Astro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予帮助,先感谢大家。问题如下:我在进行PAD的连接时发现我的VDD一直无法连上,观察命令窗口时发现遇到VDD引脚处一直显示warning,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GND也存在warning,不过是由于M1层没有使用而引起的,无关痛痒。
操作方式:PreRoute > Macros/Pads…
Scheme命令:

axgPrerouteInstances
setToggle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Instance Type(s)" "Cover" 0
setToggle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Instance Type(s)" "Macro" 0
formOK "Preroute Instances"
Warming内容: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1 [46])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2 [48])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3 [50])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4 [52])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5 [54])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461.115, 795.000) (527.835, 795.840)) (Net: VDD)(wire on layer: M6 [56])
急求大家帮助,再次谢谢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或则是fp的问题

网友:
Check your PAD FRAM to see location of VDD/GND pin.
There are only PAD(VDDtoCore) and PAD(GNDtoCore) have PINs can connect to CORE. In this case you might not have core ring yet that why no connection can be made.

楼主:
I follow the report that only uses IO and STD lib,no PAD lib,and the result in the report is correct.I also follow the steps,but I cannot get the same result,so I comfuse whether there are some other reasons that lead to this problems.

网友(2010-11-03):
Fram的问题吧。

网友(2015-03-10):
同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能否给我说下,939226610,万分感激

网友:
手拉线吧,axgCreateCustomWires

preroute_instances 有时候确实有点问题的, 而且Astro 属于很难用的工具之一,从现在看起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的是由于net的线距离pin的距离太远,astro比较笨,不会给你连接那么远。
但是我还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已经将线放在了pin的面前了,它不提示任何warning,但是就连接不上,和该pin相同属性的另外一个就可以连接上,想不通,希望有经验的能给个建议,谢啦

网友:
不得不说astro真心不太好用,上一个说的问题解决了,方法就是对PAD的位置重新设定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