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这个电压跟随器的解释?

楼主(2010-09-13):
各位好:
         看这个电压跟随器的时候输入到输出的公式推不出来,所以不清楚是怎么做到电压跟随的.麻烦知道的说明下吧,谢谢!

楼主:
搞清楚了,结成单位反馈的差分对..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

网友:
这也就是个带反馈的二级运放,反馈左半面是基准。传递函数推倒太麻烦了,直观估计还好!

网友:
我开始弄反了,右半面是基准.左边是反馈运放

网友:
画成这样太误导人了,直接画成两级运放的样子估计就好理解了。

网友:
I don't know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But I think drains of M10 and M11 should be tied together and considered as ground. M3/4 act as diode-connected loads. Av(open)=gm1*ro*gm5/gm4.
BTW, what's M13 doing here?
Alleviate the body effect so as to make the current sources more symmetric?
哥是个菜鸟

网友:
这已经很简化了,本身它也是二级运放。右边的基准也很有意思,特别M13,需要知道VSS以及管子参数才能具体知道他的作用。不过,它也逃不过镜像的作用。

网友:
I don't know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But I think drains of M10 and M11 should be tied together and considered as ground. M3/4 act as diode-connected loads. Av(open)=gm1*ro*gm5/gm4.
BTW, what's M ...
引用 网友A:

M5和M11构成普通运放的第二级。M5放大,M11电流源。
M4就是一个类似二极管的东东,理解功能的时候可以忽略。

M6,M3是做类似的共模反馈用的。

别看M3~M6接成那样。功能是不同的。W/L估计也都差很远。

楼主:
我的理解是M1 M2组成差分对,M1栅的输入为﹢,M2为-;M5的drain输出为+输出,直接和M2栅相连,就是单位负反馈.M3和M6的作用是和M4,M5对称,这样版图误差会很小.我的理解里M3,M6对小信号无影响.

网友:
传递函数推倒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M1 M2组成差分对,M1栅的输入为﹢,M2为-;M5的drain输出为+输出,直接和M2栅相连,就是单位负反馈.M3和M6的作用是和M4,M5对称,这样版图误差会很小.我的理解里M3,M6对小信号无影响.
引用 网友B:

M3,M6对小信号是有一些影响的。我猜一下,它们利用负反馈使M2流过的电流等于M8的电流,是固定的。
M2的Vgs相应也不变。小信号就都落在M1的上面了, Im1=gm1*Vin。

从DC稳定点上看,上面两个电流源M7和M8的电流的和必然不等于M10的电流。设计中M10的电流比较大,M7+M8与M10的差值由M6补齐。

网友:
但是为啥弄这么复杂,我也不明白。
上面弄个简单电流镜有什么缺点么?

网友:
居然看不怎么懂。

网友:
RE: 求这个电压跟随器的解释?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advantag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circuit?

网友:
楼上的图看不到,上图没弄对,路径还是指向你的桌面呢。我看到是红x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上传好了

楼主: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advantage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circuit?

314205
引用 网友A:

很大吧.你给的这个是个单端输出的放大器.信号只加在M1端的,原来那个是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省略了,输出与反相端相连就是跟随。区别的核心是M11,作何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图我也看的云山雾罩的,可能是咱水平太低。但是我挺支持你的图的,我觉得M11处电路少了一个结点,因为没有那个结点,那么M3、M4就没有一共模电流,是无法产生差分效果的,其实最简单的验证就是仿真一下就出来了,希望有仿过的朋友说一下,验证一下对错。

网友:
你改的这个电路可以工作但是没有意义。

这个电路的开环输出是如何的? Vout=Vin-vth1+vth4,开环下环路增益才1。考虑失调的话,vin不等于vout。
这样的运放接成负反馈有啥用???

原来的电路是对的!你可以搭出来仿仿看。

网友:
改后的电路开环增益怎会是1。Vth4是变化的,M4是二极管接法负载。Av=gm1*ro*gm5/gm4。貌似你想错了?
a,如果是这样原来的电路有什么优势?
开环增益大些?因为负载为(ro+1/gm4)。
b,不过开环电路不对称,会不会带来问题?
23# lylnk

网友:
改后的电路开环增益怎会是1。Vth4是变化的,M4是二极管接法负载。Av=gm1*ro*gm5/gm4。貌似你想错了?
a,如果是这样原来的电路有什么优势?
开环增益大些?因为负载为(ro+1/gm4)。
b,不过开环电路不对称,会不会 ...
引用 网友A:

你改过的电路存在你个内部负反馈!你可以仿真一下开环的。
假如按照你的公式,gm1*ro=100,gm1=gm5=gm4。那么开环情况下如果vin增加1mv,M5的vgs增加100mV,vout增加100mV。
可是vout和m1的S之间只有一个压降Vgs的二极管,这就不正常了,最后m1的delta vgs=1-50=-49mV。所谓反证法。
主要意思是输入加在M1栅极,但是内部就把输出负反馈回M1源级了,于是增益很低。
我又想了一下,开环增益可能不是1,而是1+gm1/gm4,反正也大不了。

网友:
非常经典的大量应用的两级米勒补偿放大器,不是对称的吧?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你改过的电路存在你个内部负反馈!可是vout和m1的S之间只有一个压降Vg ...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是存在的,因为M1\M4需要的电流极性相同。但M2\M3可以支援。所以理想状况下,不存在负反馈,因为M1\2\3\4源级为交流地。视为交流地,则推出我的开环表达式。
lylnk误认为“M4是只有一个压降Vgs的二极管”,二极管接法的MOS不是二极管只是说两极的接法吧?事实上它是1/gm4的等效电阻。你可以仿真下,如果gm5>gm4,增益是可以大于gm1*ro即第一级增益的的。绝非1+gm1/gm4。可以再斟酌下。

按楼主接法,M3/6的存在不会太多地影响增益,那么二者作用是什么?

求问楼主电路来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问楼主电路来源,哥菜鸟,好奇这个电路

网友C:
负反馈是存在的,因为M1\M4需要的电流极性相同。但M2\M3可以支援。所以理想状况下,不存在负反馈,因为M1\2\3\4源级为交流地。视为交流地,则推出我的开环表达式。
lylnk误认为“M4是只有一个压降Vgs的二极管”, ...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承认我前面分析错了,我忽视了M3/6的电流抵消作用。
我按你说的想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那点的电流互相可以抵消,勉强算交流地。我通常只把很大的对地电容和对地电压源视为交流地。

M3/6是做DC偏置不可缺少的,因为下面和上面电流源的差值电流需要他来补。我前面的回帖(可能在第2页)说过了。

在你的电路中,M4的Vgs要小于M2,不然做跟随器输出范围不够大。因为M4较大的W/L和不小的电流,所以gm4不会很小,gm5/gm4不会很大。
在原版电路里,增益可是gm1*ro1*gm5*ro2。你的gm1*ro1*gm5/gm4已经大大地损失了。
你改造的电路里,如果要输出一个大的Vout(不做跟随器使用时,Vout>>Vm2g),会使M4流过巨大的电流,那样只有极小部分电流流过M2甚至M2/M6会截止,丧失运放功能。原版电路没这个问题,输出可以高到电源去而不影响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 spqgey
A High-Performance CMOS Voltage Follower
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
谢谢!

A High-Performance CMOS Voltage Follower.pdf

网友:
我觉得这个M4可有可无的样子,不是主要矛盾。有了它,失调电压会小一点儿,但是损失了输出电压范围(跟随器的问题不大)。

M4的作用是使M10/M11 vds相同。如果没有它,M11的VGS比M10的大一个VGS。
假如这个VGS是1V(已经很大了,一般比这个小),去掉M4造成M11的电流增大了1/Rom11。
现在需要M5的电流增大去抵消他,需要增大电流1/Rom11。M5的栅需要降低(1/Rom11)/gm5。
M1的栅需要升高((1/Rom11)/gm5)/(gm1*Ro1)=1/(gm1*Ro1*gm5*Rom2),约为1/5000,也就是200uV。

实际上看paper上M1,M2的尺寸,失调电压是几个mv量级的,这个是主要失调;M7/M8面积大些,失调略小约mv量级,算次要失调;M4只能算次次要失调,才200uv量级。
不使用专用mc仿真的话,看不出随机失调,主要和次要失调都仿不出来,所以次次要失调显现出来了。我认为放着主要的和次主要的不去改进,纠缠次次要失调是没啥意义的。即使把这个弄成0,在实际电路的失调中也很难看出区别了。论文和实际量产大量测试的区别,呵呵。

楼主:
我觉得这个M4可有可无的样子,不是主要矛盾。有了它,失调电压会小一点儿,但是损失了输出电压范围(跟随器的问题不大)。

M4的作用是使M10/M11 vds相同。如果没有它,M11的VGS比M10的大一个VGS。
假如这个VGS是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lylnk的仔细回复,我之前没看出那是个差分对,想着M3,M6的反馈都回到交流地去了怎么就单位反馈成跟随器了,后面看出来了,不过没像你那样思考那么多,照你的分析,M4的对称对失调的影响的确很小.论文和实际生产的确差别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lylnk不厌其烦地解答!

明白了M3/6起共模反馈的作用使得M8漏源电压合适。但是M1/7的漏极电压貌似没法通过M5/4/11来达到相同效果吧?

网友:
谢谢楼主拿出来讨论,菜鸟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觉得电路图有问题,二级放大,共模反馈
左边的R 和c是为了相位余度的,右边怎么没有了
连线看不清,大点的是连在一起的。怎么感觉不对

网友:
有篇paper里面专门讲过这个电路,好像带宽可以比较大。

网友:
是这篇
G. Palumbo and S. Pennisi, “A high-performance CMOS voltage fol-lower,” in Proc. IEEE Int. Conf. Electron., Circuits Syst., Sep. 1998,vol. 2, pp. 21–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lylnk不厌其烦地解答!

明白了M3/6起共模反馈的作用使得M8漏源电压合适。但是M1/7的漏极电压貌似没法通过M5/4/11来达到相同效果吧?
引用 网友A:

M1/7的就不用电路管啦,用负反馈。
运放接成负反馈以后,会由于负反馈的特性自动移动到饱和区的。

网友(2013-04-03):
回复 网友B:

    good

网友:
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2017-04-18):
这和普通的source follower来比较,有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