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Modelsim6.5时出现的爆炸性问题,请诸位高手帮帮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0-09-14):
运行Modelsim6.5的Licensing Wizard时总是弹出一个对话框,具体内容如下:
“0x7c931980”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

请诸位高手帮帮小弟吧,小弟在此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license有问题吧

网友:
我用questsim也遇到了该问题,我的是正版license。
好像是内存不够用的时候才出现

网友:
重新安装modelsim吧,要是还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之后再安装modelsim了

网友:
一般是桌面主题导致的。两个办法:
1. 换回win xp原始主题
2. 右键License Wizard,在属性->兼容性里使用兼容模式windows 2000,并禁用视觉样式,以及为这个正序关闭高级文字服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