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pld的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在cpld(xc95144)中的3个全局时钟管脚GCk,做电路的时候应该怎么接。我看一些简单的应用,都是通过定义一个引脚为clk,而从外部得到时钟信号的。不知道全局时钟信号的用处,能不能发一些电路图,万谢了!

网友:
全局时钟信号有自己专用的布线通道,能够尽可能地保证时钟同时到达每个寄存器的是终端。可以通过综合器的推算,约束,例化的方式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