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时钟树综合fanout的处理

楼主(2010-09-14):
本人使用encounter9.1进行0.18um物理设计,设计大小为30k门,时钟周期1ns,CTS后时钟21级,造成时钟tree延迟4ns,多周期路径直接就违反啦。
但是同一个设计使用ASTRO,CTS只有14级,CTS延迟1.8ns。
为了降低CTS级数,采用floorplan调整,CTS的specFile中max_delay设置为2ns(设1ns时级数有29级),skew为100ps,transition为400ps,只用4x-12x的单元,这样级数下降至18级,但时钟延迟依然高达3.8ns,我发现有的12xbuf竟然驱动64个x1的DFF,是不是fanout过大造成时钟树级数过多?

我尝试了许多方法,依然没有把CTS的级数降下来,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可能astro确实比encounter略胜一筹啊

网友:
You can provide the user CTS configuration to reduce the level of Tree.

网友:
用Clock Tree Analysis分析一下

网友:
在ctstch文件中添加maxFanout 16对clock-tree的buffer进行约束.这样不会出现大的fanout违反.

网友:
控制transition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也太狠了吧

网友:
30k门的设计,居然会18级,还最多64个?
把报告仔细看看,这不大可能。

网友(2011-04-15):
推64太多,48个差不多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B:

    DAFASDFASDFASDFASDFASDF

网友:
.18um设计的transition 一般都是1~2ns, 400ps有点小了

而且clock period 是 1ns , 是不是太快了,跑一个G啊?

一般clock transition 过小会造成 插入buffer过多的,

100ps skew 是不是也小了些,   有时候做不到的,
maxfanout是可以改下,64好像大了些,

cts算是edi的强项,以为clock spec可以改,比较方便,不会输给Astro的,

网友(2012-03-14):
频率太高,高频的模块是否放得紧凑点。skew 设得太紧。

网友(2012-10-30):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T=2ns 级数有34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C:

   0.18工艺要跑到400MHz,那么ckock transition设置多少啊我把skew限制在400ps,fanout限制在20,合适吗?设计规模大概在不到10K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