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换个区问问)请问 layout的时候,对时钟信号怎样处理呢?

楼主(2010-09-14):
信号频率就几十兆。里面是两相非交叠的时钟(CK1,CK2)。一个有四个信号CK1,CK1非,CK2,CK2非。请问布线的时候这四条线该怎样走,有什么考虑?需要间隔大还是小?用同层金属还是不同层的?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信号频率就几十兆。里面是两相非交叠的时钟(CK1,CK2)。一个有四个信号CK1,CK1非,CK2,CK2非。请问布线的时候这四条线该怎样走,有什么考虑?需要间隔大还是小?用同层金属还是不同层的?有什么要注意的?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几十MHz的信号么,顶多是个ADC的clk,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时钟信号,还是远点好,用地隔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