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0使用不了

楼主(2010-09-13):
安装看到license都已经起来了,但是运行calibredrv时,提示错误: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DESIGNrev
看样子应该是license缺少feature吧,我也是在这个版块里面下载的软件和license,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请知道,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license Server已经启动且没有任何问题,也能打开gui界面,但是进入具体的item时就告诉: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Calibre Interface
哪位大虾能提供帮助?

网友:
I don't know the reason, please help me!

网友:
应该是缺少patch,或者是你的操作系统版本太低。

楼主:
哪里有patch?系统应该不低 4.8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patch

网友(2011-07-06):
请问安装的是2010的哪个版本?lic用的是哪个?

网友(2011-09-13):
环境变量没设置好吧···你看看你的环境变量设置好没有啊!

网友(2014-01-02):
多谢前辈们,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看见楼上的说没有patch,然后回想了一下自己的安装过程,估计是以前安装的时候没有patch成功,于是重新patch,现在终于能用了!

网友:
g
+++

可能是没有patch好

网友(2014-04-20):
请问你能把安装包发我一下吗?谢谢了842647899@qq.com

网友(2015-01-21):
我打了patch还是这个错误啊

网友(2015-05-06):
求patch详细过程

网友(2016-01-19):
我也是重新打了patch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2018-05-26):
求解决细节

网友(2018-11-20):
已解决,我的出错是license.dat文件出错,用Cadence的lmcrypt生成的license了..
改用MentorkG生成的license(这里的hostid记得替换,不能用ANY蒙混过关了,实测不行),hostid在/etc 输入inconfig 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