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DC的时域建模问题

楼主(2010-09-14):
请问各位牛人,DC-DC的小信号稳定性可以推导传输函数,但是时域怎么建模?是用matlab或者verilogA这样的语言吗。
同样,模拟电路的高层建模一般常用到verilogA啊?VerilogA的仿真器怎么用。
谢谢了。

网友:
输出开关级建模?

我见过电流模式DCDC的,直接把“电流传感比较电路和输出级”一块等效成一个压控电流源了。
都没用veriloga,analogLib里面就有V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