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仿真通过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0-09-14):
RT

corner仿真通过 是指所有晶体管在不同的corner和在tt下仿真一样,处于饱和区?

还是gain/PM/UGB没有明显变化(这种情况下MOS有可能处于weak inversion吧)?

网友:
设计电路之前没有定义spec或者datasheet么?
corner仿真结果在spec或者datasheet要求的范围内即可。

至于内部怎么工作不是特别限制严格,只要功能性能满足要求,截止区也可以呵呵。
一直和tt仿真处在一样的状态更好。

网友:
这个主要是给客户评估性能差异吧,说不上过与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