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一个floded cascode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这个运放的折叠点在电流镜上,与一般传统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不太一样。谁能给说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好处。还有M10和M11还具有镜像关系么?

网友:
这个没啥好的,浪费一条支路的电流,增益少6dB。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电路,是用来做比较器的...

网友:
楼上的,没浪费。增益还是gm1*Rout.

电流镜放上面下面都可以吧,我觉得没什么大区别。实在要说区别的话,就是平衡时vout输出电压不同。
用pmos电流镜,平衡时大概vout=vdd-vth;用nmos电流镜,大概vout=vth。

书上没讲的电路多了去了,自己按照书上的方法推一下就可以了。对应一下就行,不用真的推出书上那么完美的公式来。

网友:
应该不少6dB,你仔细算算?
cascode那个点是个低阻抗点,小信号电流大部分流入了这个节点。
既然不能流入上面的管子,那就一定流入了下面的那个管子。
cascode那两个管子可是构成反馈的噢。

网友:
楼主去好好看看allen吧,讲的很清楚

网友:
好像和书上讲的区别不大吧

网友:
这个没啥好的,浪费一条支路的电流,增益少6dB。
引用 网友A:

OK,可能是我错了,我还真没有仔细算。
还真有书上讲这个电路,sansen的analog design essential 英文版chapter7, page 226.
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实际中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肯定错了。
实际中就这样用的,如果输出电压比较低,这样用可以减少一点系统误差

网友:
我不知道

网友:
实际中应该用的很多的吧

网友:
区别不大,非要说区别,这个电路可以省一支偏置电流产生电路

网友:
9# vdslafe zen
怎样减少系统误差呀?

网友:
最大的差别是PSRR:
理想情况下(1/gm<<Rds),对于NMOS mirror,从电源到输出VO的增益为0;
对于PMOS mirror,从电源到输出VO的增益为1.

网友:
输出的swing 会大点,输入的范围可以从很低的电压开始
这个电路用处还是挺大的
在做pipeline ADC 中gain-boosting电路一般会用,但是要该下结构
rail-to-rail 也会用输入的结构,不过是2个拼接

网友:
1. 节约了一路偏置
2. 折叠处的阻抗更低,高频极点更高
3. psrr+更好
4. 输出电压低时system offset更小
很常见的结构

网友:
1. 节约了一路偏置
2. 折叠处的阻抗更低,高频极点更高
3. psrr+更好
4. 输出电压低时system offset更小
很常见的结构
引用 网友B:

真的比那种常见的结构还常见吗?
哪一种曝光率更高些?

楼主:
jianjing526,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psrr+和offset更好么,说具体一点

网友:
to goodsilicon, 两种cascode的使用频率没有去对比过,对于一个特定的spec可能两者都可以用,用哪个纯粹是个人倾向
to smelly
psrr+之所以优于常规结构是电流镜的位置决定的,一般来说1/gm相对rds是个低阻通路;system offset=(Vout+-Vout-)/Aol, Vout+设定为op的输出,Vout-为对应的反向输出端(常规结构中为vcc-vgsp, 这个结构里为vgsn), 在Aol等同的情况下,Vout+小点system offset会好点

网友:
电流镜的位置跟psrr有关,在下面是抑制GND的噪声,在上面是抑制VDD的噪声。

网友:
没什么特别啊,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
swing較大, gain相同,

网友:
接p或接n當然有差

gmro*ro

gmn > gmp 接下rl較大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2011-03-01):
可以增大输入共模范围

网友:
sansen的书上讲了

网友:
大信号是不一样的, 对电容充电的电流另外一种结构的一半。就是说 slew-rate,会有点问题。
主要用在输出平衡电压低的场合,两级运放的第二级可以直接用 nmos管,要不就只能用pmos,或者common-drain + nmos.

网友:
值得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