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1.多个Ocean同时运行。2.多个corner同时运行

楼主(2010-09-14):
各位大牛帮帮忙:     我现在需要做很多仿真,spectre的多核和APS都运行不起来。希望通过同时运行多个ocean来提高仿真的速度。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如果我运行了2个ocean,都在仿corner,那么它们储存仿真结果就有可能互换路径。这样会影响我的数据分析。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保证存储文件 的正确性。
      ocean在仿corner的时候,都是一个corner仿完再做下一个corner的仿真。能不能让cadence同时仿真多个corner。不同corner的仿真不存在corner之间的数据交换。应该可以大大提高仿真的速度。这需要怎么做?  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
ic610貌似可以同时仿真多个corner。但是ic610的库和5141的不兼容,没办法。
实现方法貌似很简单,但5141没给做。

你用不同的schematic同时仿真,就不会存在同一个路径下了。

APS都仿不起来的电路好可怕啊!我仿过APS需要24小时才能仿完的电路,也干过用APS一次仿真30天的壮举。呵呵。
如果有数字电路,还是转成verilog吧,速度能快很多。

网友:
a good topic for  studying !!!

网友:
ocean中指定仿真结果存放路径就没有问题了
关于corner的问题,也一样,在ocean文件中指定仿真结果存放的路径,就可以一个文件仿真多个corner或者多个运行多个ocean了

楼主:
我用的是5141.我是用不同的schematic做的仿真。依我的推断,只要两个ocean同时仿完,同时做储存,存到硬盘的数据就会出错。
2# lylnk

楼主:
你说的指定仿真结果的存放路径,是指用“resultDir()”这个函数吗?

4# tanguan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在这里指定不同的仿真路径

网友:
学到了点知识

网友(2010-12-16):
kan b dong ha

网友(2012-08-1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多corner并行仿真的意义不大。

网友(2014-03-19):
意义不大。

网友:
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2017-11-28):
ocean在仿corner的时候,都是一个corner仿完再做下一个corner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