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如何量测SNR,SNDR,SFDR,THD

楼主(2010-09-14):
ADC如何量测SNRSNDRSFDRTHD
小弟最近设计了一个10bitSAR ADC,想请问各位前辈我用Hspice跑出FFT之后,要怎么模拟SNR SNDR THD?

Hspice真的没办法模拟SNRSNDR,须用matlab来跑吗? 若是用matlab来跑,是要printHspice的哪些值呢?

之前爬过文须在ADC 后面接一高阶DAC,但SAR ADC里面已经有DAC了,可以直接用其DAC结果来量测吗?

http://bbs.innoing.com/archiver/tid-11819694.html

网友:
SAR ADC里面有实用DAC???
虽然框图一般是那么画,我还真没弄过SAR ADC里面有实用DAC的。SAR ADC内部的DAC最后输出总是会归于一个固定值;不像实际DAC那样对应输入值吧?

SNR等不是有公式,有计算方法么?
你都跑出FFT结果来了,按方法计算出来就可以了。我用的cadence的spectre,直接有理想DAC可用。
hspice不知道,cadence的ADE的calculator可以实现公式计算SNR等。
matlab也是更加强大的计算工具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在spectre中如何仿SNDR,SNR等参数?我现在只会对输出做DFT后得到SFDR,谢谢指教~~

网友:
你有DFT结果了,然后用calculator的mag, sample, rms, root, 平方(**2)等功能实现SNR,SNDR计算公式就可以了。
具体的我忘了,反正就是calculator的公式最后挺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网友(2013-03-02):
回复 楼主:

  你好,最近我们要做一个SAR ADC,想请教一下,你当初设计你的ADC时的参考资料有哪些呀?感谢指点!zhengyingxin2012@163.com

网友(2013-09-10):
我也不会啊~~~~求指教:如果拿一个理想的正弦信号,假设频率是fin=511KHz,然后用采样频率fs=1024KHz去采样,得到1024个点,这样去做的SNR,SFDR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3-27):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能详细的说明下 怎样用 spectre 里的计算器 来计算 SNR呢?还有就是  对sigma delta ADC 调制器 只有一位码流输出的话 怎样计算他的SNR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using spice explore

网友(2014-06-27):
怎麼做對 ?!

网友(2016-01-22):
回复 楼主:

   做FFT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