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实现的基准源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09-14):
如左图中,左图中的结构是一个基本的MOS管实现的PTAT电流镜结构,各位在设计时,会考虑到这个环路的稳定性问题吗?特别是在低电源电压下,比如2V?
      我在设计中发现,这个环路产生的电流(电阻上的电流)是振荡的,不会稳定。请问各位,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万分感谢!!!

网友:
不会振荡吧。
环路增益才多大啊? 简单计算一下:(1.0/gm9)/((1.0/gm8)+R10)
如果环路增益不够大,想振荡都不行。

楼主上电流波形吧。确认不是启动电路在不停启动?或者仿真器问题?
这种cascode结构2v还能正常么?

网友:
不会振荡吧。
环路增益才多大啊? 简单计算一下:(1.0/gm9)/((1.0/gm8)+R10)
如果环路增益不够大,想振荡都不行。

楼主上电流波形吧。确认不是启动电路在不停启动?或者仿真器问题?
这种cascode结构2v还能正常 ...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不停的启动也是一种振荡,只不过不是这个电流镜环而已,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波形如下:  ,这里的设计是个低功耗设计。启动电路如下图:

网友:
基本上震盪chance is small, but need care about start-up circuit design from my old experience.

网友:
从仿真结果看没有震荡呀?

网友:
我觉得这时候在低电压时电路工作在亚阈值区,电流非常小,可以通过亚阈值电流公式推出其表达式,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阈值电压是多少,我估计电源电压已经不满足电路在亚阈值条件下建立平衡点,因此会震荡,建议楼主用.18的工艺同样的结构在2V时跑一遍,再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也不看看所谓的震荡。能叫震荡么????十万分之单位安培电流震荡????
仿真计算误差引起的。

网友:
.个人认为没问题的。.你去care pA数量级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一个device的leakage电流都可能是几百pA的量级....
现在你的输出是~55nA, +0.000*%的误差,有问题?
想想,model, 还有就是仿真工具..会不会有误差?

网友:
楼主加我QQ吧,我们共同讨论,我也是在做基准源!我QQ:3727640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叫振荡? 模拟线路这种现象天天见

网友:
这种比例的所谓振荡直接无视。

楼主用“consevative”仿真试试看,或者把求解方法换成"gear2only"

网友:
加  .option method=gear 就看不到纹波了。一个是仿真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仿真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不能认为是振荡,都到p安级电流了

网友:
你的电路很有问题啊,cascode管特别是N型cascode管W远小于L,你还想2V工作?

网友:
讨论真好那~~~~~~~~~·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也能叫震荡?真是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