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 Digital PLL和DDS有何区别?

楼主(2010-09-14):
All Digital PLL和DDS有何区别?

网友:
all digital是全数字,dds还是analog的

网友A:
不是一个东西!
虽然都是输出一个频率的信号,但是输出的信号区别很大很大。

PLL是reference频率可以允许略微变化,倍频设置一般位数较少且是固定的。输出是一个单bit数字信号方波。一般是输出频率大于或者等于reference频率。为了检测跟踪输入reference频率,内部有(鉴频)鉴相器。
DDS是reference频率精确固定,频率设置(相对于PLL的倍频设置)一般位数很多且是变化的。输出是多bit的数字信号正弦波。一般是输出频率远低于reference频率。内部没有(鉴频)鉴相器,好像有个相位积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xxxxxxxxxxxxxxxx

网友(2010-12-20):
DDS没有反馈回路的,基本上就是好多个divider, 输出频率低于输入频率;纯数字的锁相环还是有反馈回路的,频率是倍增上去的。

网友(2013-12-17):
A stich in time saves nine!!!  So, ADPLL is much more complicate than DDS???

网友(2015-12-21):
学习了,谢谢前辈们分享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东西!
虽然都是输出一个频率的信号,但是输出的信号区别很大很大。

A Low-Phase Noise ADPLL Based on a PRBS-Dithered DDS Enhancement Circuit这篇论文讲得还不错,楼主后面几句感觉有点偏差,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2023-03-12):
PLL是闭环反馈的,DDS是开环的

网友(2024-01-19):
DDS不能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