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问题求教!

楼主(2010-09-14):
安装好astro2007和license后,认出了license,启动正常,但所有键盘输入都无效,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还请给予帮助,谢谢!系统是redhat AS 4

网友:
安装之前键盘输入有效么?

楼主:
安装之前没有问题。而且synopsys其他软件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系统是在中文环境下吧?切换为英文环境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语言环境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0-11-03):
语言环境的问题。

网友(2012-06-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中,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