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管脚锁定出问题

楼主(2010-09-14):
LVDS相关求救,我设计的输入是D[6:0],在管脚分配时,I/O 标准选择LVDS,在对D[0]分配到一个管脚时,系统就自动给D[1]也分配上了,直接作为了D[0]的n,其他分配有的有问题,有的正常会在出现一个n,请高手指点

网友:
LVDS的话,不用总线方式比较好。
D0_p, D1_p, D2_p.....

楼主:
那是不是在设计的Verilog 顶层中,将输入就声明成非总线方式,出现我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什么,是不是总线输入在进行管脚分配就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某种设置将我这种总线形式的问题解决?
谢谢您的回复! 2# nan123chang

网友:
1。 LVDS信号不用总线方式是一种方法。
2。 个人认为,是软件问题。
3。 LVDS的总线输入的管脚分配会出现这种情况。若确实需要用总线形式的话,可以尝试在TCL脚本中直接指定总线的各个信号的P和N的location.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确实是软件本身存在问题,每次重做project进行管脚锁定都会出现不同的配对问题,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将顶层文件中除去端口声明的语句话都屏蔽掉,编译后可以正常管脚分配;分配完成后在将整个程序编译就OK了。
感觉这样还是麻烦,用TCL脚本应该会比较方便,谢谢你的建议! 4# nan123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