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置IUS8.2 的字体大小

楼主(2010-09-15):
在DESIGN BROWSER 的窗口里的实例和信号的字体都太小了,请问如何改大一点?

还有,在波形的窗口里的信号,如何对其中的一个信号按指定的PATTERN 搜索相应的恶波形?例如对信号  WRITE_data[31:0] 当其等于3 的时候搜索对应的波形?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2012-04-30):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7-12-26):
字愈來愈小,眼睛愈來愈不好,軟體好像都偏小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