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 如何保存常用数据

楼主(2010-09-15):
我的设计只有一块FPGA,没有外围存储器。
请问一些常用数据如何保存,如何把这些常用数据
保存在FPGA的一个可靠存储区域?

网友:
FPGA内部有RAM和ROM的,应该可以给你用来存储临时数据。

网友:
altera的fpga是基于sram的吧?外部不配存储器件怎么完成配置?更不要说储存数据了。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外配max器件。

网友:
加个串行的E2PROM

网友:
嗯,如果是常用数据,那就只能保存到非易失性的存储器里,比如EEPROM或者FLASH之类的。

网友:
外面挂EPROM

网友:
常用数据如果数量不太多可以直接放在HDL程序中。

楼主:
这些数据是放在NIOS的C程序中,如何把这个C程序加载到EPCS中?
谢谢诸位帮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