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K与超级终端连接问题

楼主(2010-09-15):
我把开发板用232连接到计算机上,然后打开超级终端来监测开发板与PC机的通信,将数据流下载到板子上后,数据流下载是正确的,为什么超级终端上没有显示任何数据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楼主:
超级终端的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我检查过了。谢谢

网友:
挺好的东西   谢谢分享

楼主:
原因可能很多:
一:连接问题,我用得那个班子一般默认连接DTE,你必须改成DCE.
二:波特率问题,有得文件上提示用115200,我用得时候,有时候用这个速率太快,没数据,然后改成了9600.
三:软件问题,软件在编译前,最好把编译设置里的优化级别设置成无优化.
以上问题是我遇到的,你可以试试上面的情况,看能否解决.

网友:
貌似不显示你发送的数据。。。

网友(2011-07-05):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04-19):
你新建一个软件工程,你如果是在系统生成的外设测试文件里修改的话,rs232不是标准输出口不显示的。

网友(2013-08-15):
设置没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