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总结使用QuartusII设置虚拟管脚的三种方法以及相关疑问

楼主(2010-09-15):
1.Tcl脚本配置法

load_package flow
proc make_all_pins_virtual {} {
    execute_module -tool map
    set name_ids [get_names -filter * -node_type pin]
    foreach_in_collection name_id $name_ids {
        set pin_name [get_name_info -info full_path $name_id]
        post_message "Making VIRTUAL_PIN assignment to $pin_name"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to $pin_name -name VIRTUAL_PIN ON
    }
    export_assignments
}

添加以上Tcl脚本并点击Run即可,此方法适用一次将所有管脚设置成虚拟,非常方便

2.Assignment editor法
使用Node Finder寻找出所有管脚后,添加管脚至Assignment editor。在Assignment Name一栏更改为Virtual Pins选项。采用下拉法可一次配置多个Node。

3.在Qsf文件中直接添加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VIRTUAL_PIN ON -to data
命令,(假设管脚名字为data)。

最后,请教下高手。我在设置子模块的管脚时,使用第一种方法,提示Tcl文件配置成功,但编译出来的结果却还是没有用到虚拟管脚。用第二种方法,保存了Assignment editor的修改后,编译也还是没有用到虚拟管脚。只有第三种方法成功了,能不能指点一下为什么?

楼主:
提示!第二个方法需要把Value值设成On才行!
静待高手解决第一个方法的问题,例如说说最可能哪些细节没注意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