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0 GSR = glbl.GSR; Error-[XMRE]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楼主(2010-09-15):
Error-[XMRE]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unisims_ver_source.v, 9907
  Error found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cross-module reference.
  token 'glbl'.  Originating module 'DCM_ADV'.
  Source info: assign GSR = glbl.GSR;

在使用 unisim的库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问题。直接对 unisims_ver_source.v 进行编译调用。
好像是精度问题。求助!!
感谢!

网友:
这个不是精度问题,是跨模块引用的问题,查一下制定模块中是否存在相关的信号

网友(2013-01-11):
遇到同问题,木有解决,同求答案

网友(2016-09-13):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还记得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报的错误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8-01-25):
试试 vcs -top top -top glbl

网友A(2020-12-23):
遇到同样的问题,最终按 5#楼的办法 解决了。留给后来者们看看,希望少走弯路。

irun -top top -top glbl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最终按 5#楼的办法 解决了。留给后来者们看看,希望少走弯路。

irun -top top -top glbl

请教一下怎么使用啊  直接在命令行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