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F的CK和RN的setup问题?

楼主(2010-09-15):
请教个问题,我在代码里用的是异步复位,即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可是为什么在后仿的时候会报CK和RN的setup timing问题啊?

而且我看了仿真库后,发现都有CK和RN的setup的timing表。
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注释掉库里FF关于CK和RN的timing。

还有我在后仿的时候每次都需要注释掉".sdf"文件里所有关于RECOVERY和REMOVAL的timing,否则modelsim仿真时会报错,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啊。

请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顶层的复位是对整个设计的,但是内部FF的RN不一定只依赖于该复位信号,如果你能看到网表内容,你就知道了,它根据你的设计来的,也许有时候会依赖于内部的信号或者线网也说不定的,所以也是可以有时序问题的,这个要检查你的波形来确定了,后仿真的问题需要耐心。

网友:
写sdf的sdc约束设置false pat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假如我的rst是内部产生呢,该如何约束

网友:
如果RN的产生跟CK相关的话,考虑同步清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 把RN和CK同步了?

网友:
1. 如果RN的产生与被复位的寄存器的时钟是异步的,那么这个电路只有在下列特定条件下才没有问题。
    -- RN发生的时间时钟确定是还没产生;
    -- 专门用于复位同步的电路
2. 如果RN是由被复位的寄存器的同步时钟产生的; 那么PR时应该要保证不出现RN和CK的timing问题。如果有问题,就一定要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情况是你说的第一种,而且RN是由另外一个异步时钟产生的,而产生该RN得时钟和被复位的寄存器的时钟都是外接的时钟,那么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计才不会有RN和CK的setup timing问题啊,我是这样处理的,不知道能不能避免:
always @ (posedge clk1 or por)      // 产生reset信号
if (por)
   rst1 <= 1'b1;
else (延迟一段时间)
   rst1 <= 1'b0;
....
always @ (posedge clk2)    // 让rst1延迟一个clk2
  rst2 <= rst1;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st2)  // 要用到的CK和RN
......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同步?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N)
  if(~RN)
    begin
      new_rst1 <= 1'b0;
      new_rst2 <= 1'b0;
      new_rst3 <= 1'b0;
    end
  else
    begin
      new_rst1 <= 1'b1;
      new_rst2 <= new_rst1;
      new_rst3 <= new_rst2;
    end

用new_rst3作clk2时钟域的复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仿真的时候报错在这里: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N)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问题就出现在: always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N)  这里

因为这里的RN是另外一个clk1产生的同步信号,但是clk1和clk2是异步时钟,所以后仿的时候RN和clk2会报setup timing的问题。所以我认识是不是去掉negedge RN,只用clk2来实现RN到clk2的同步,即 always @(posedge clk2 )

我看你的代码是让RN通过延迟3个clk2来实现同步的,那我让clk1输出的RN只延迟一个clk2能否完成同步啊?
用3个的话,是不是100%能实现同步,不会有任何亚稳态啊。
请你指点~,谢谢啦

网友:
仿真报错是什么意思?
加SDF的后仿吗?
报的什么错?有violation吗?
如果有就是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后仿。就是PR之后的用modelsim的仿真时报错了,不是vi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D:

always @ (posedge clk1 or por)      // 产生reset信号
---------这个写法只能仿真,不能综合
if (por)
   rst1 <= 1'b1;
else (延迟一段时间)
------ 延迟一段时间这个怎么综合呀?
   rst1 <= 1'b0;
....
always @ (posedge clk2)    // 让rst1延迟一个clk2
  rst2 <= rst1;
------- 时钟域间信号同步的话,至少要两级FF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st2)  // 要用到的CK和RN
......

感觉你的复位信号产生逻辑很奇怪

复位信号产生逻辑生成rst1后,将rst1同步到clk2时钟域的方法:
always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st1)
     if(rst1)    {rst2, rff1} <= 2'b1;
     else        {rst2, rff1} <= {rff1, 1'b0};

具体可以看看附件的文章,专门讲复位的

Asynchronous & Synchronous Reset Design Techniques .pdf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的指点,我试试先

楼主:
    always @ (posedge clk1 or por)      // 产生reset信号
---------这个写法只能仿真,不能综合
---------对不起,是我写错了,应该是always @ (posedge clk1 or posedge por)
if (por)
   rst1 <= 1'b1;
else (延迟一段时间)
------ 延迟一段时间这个怎么综合呀?
-------这里我只是把意思写出来了,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else (rst_counter == 8'FF)  // 我这里的目的是想防止rst抖动
   rst1 <= 1'b0;
....
always @ (posedge clk2)    // 让rst1延迟一个clk2
  rst2 <= rst1;
------- 时钟域间信号同步的话,至少要两级FF
-------这个理解了,谢谢指点,那么最好几级啊?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st2)  // 要用到的CK和RN
......

感觉你的复位信号产生逻辑很奇怪
复位信号产生逻辑生成rst1后,将rst1同步到clk2时钟域的方法:
always @(posedge clk2 or posedge rst1)
     if(rst1)    {rst2, rff1} <= 2'b1;
     else        {rst2, rff1} <= {rff1, 1'b0};
具体可以看看附件的文章,专门讲复位的
// 谢谢你的回复,我不太理解你的复位信号,我先看看附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