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中slewing(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15):
两级运放中slewing问题谁明白,帮我解释下,最好详细,推荐相关资料更换了!

楼主:
有相关资料最好不过了!

网友:
这可不是一两句能解释清楚的,四大宝典中应该都有。

网友:
教科书上都有啊!

就是说Cc上的电压要从Vg-VOUT1变到Vg-VOUT2,变化量VOUT1-VOUT2。
给Cc充电使它变化VOUT1-VOUT2需要电流,而这个电流没法儿超过第一级的偏置电流I。
于是有速度限制 I/Cc。

唉,还是说不清楚....

网友:
参考miller platform,异曲同工

网友:
slew rate 是大信号才有的
看拉扎为比较好

楼主:
我看了拉扎维的这章,我还是不明白1

网友:
你看的哪章?10.5.1么?
是讲的太粗略了,你可以看看国内的入门书,没准儿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就是清华啊,西电啊出的基础的本科生用的那种书。
我都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了,我手边也没有那种书。

你实在不理解也没关系,先记住公式。没准儿过一阵你就豁然开朗了。
你自己设计一个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仿真一下SR,看看波形为啥那样,会帮助理解的。

网友:
就是說Cc上的電壓要從Vg-VOUT1變到Vg-VOUT2,變化量VOUT1-VOUT2。
給Cc充電使它變化VOUT1-VOUT2需要電流,而這個電流沒法兒超過第一級的偏置電流I。
於是有速度限制 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