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Memory Compiler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各位:
     最近在学习用Artisan 的memory compiler。运行rf1shd之后,有以下一些选项:Instance Name 、Number of Words 、Number of Bits 、Frequency<MHz> 、Ring Width<um> 、Multiplex Width 、Word-Write Mask 、Top Metal Layer 、Power Type 、 Horizontal Ring Layer 、Vertical Ring Layer。
     如果要生成128X8的memory,Instance Name为RF1SHD_128X8,Number of Words为128,Number of Bits为8, Frequency<MHz>选150M。可是,后面几项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也不知道怎么选。有没有哪位愿意出来解惑?

网友:
从字面就看出是什么意思了,或则在看看user guide

网友:
read user_guide to see how to configure the memory.
The parts you don't understand are related to phyical implementation.

楼主:
Where is the user guide?How to find it ??

网友(2010-10-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期待答案

网友(2010-12-07):
从字面看啊,也有附带的pdf说明可以看啊,
Ring Width<um> 、就是最外圈的电源环需要多宽,
Multiplex Width 、就是。。。简单说就是决定你要的形状是高点还是宽点
。。。。。

网友(2013-08-01):
不知道搂住解决了没有,现在正在用这个,也不明白

网友:
我用MC 生成的ROM或者RAM模块,为什么对它进行setup和hold时序仿真的时候,明明不满足setup和hold时序要求,但还是能正确读出里面的数据,比如地址端的建立时间为0.2~0.4ns,但是我用VCS仿真时,在0.2ns以内改变,数据输出端仍能正确读出数据,这是为什么啊,请教各位高手对于MC生成的存储单元怎么进行时序仿真呢

网友:
这个软件最终是生成版图么

网友(2013-10-21):
没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2015-05-19):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你装的什么unix版本的系统?我的说不支持我的机器。

网友(2015-10-22):
回复 楼主:

    Memory Compiler中的频率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吖?  您知道吗?

网友A(2016-04-27):
Instance Name : instance名称,可自行定义或者由compiler自动产生
Number of Words : memory words
Number of Bits :  memory bit
Frequency<MHz> : 频率,这个其实定义了没什么用,instance的频率是固有的
Ring Width<um> :  power ring的宽度,只有在memory是有ring的时候才定义
Multiplex Width : 指定各层ring的宽度,比如VDD,VSS的ring的宽度可以不同
Word-Write Mask : 其实我觉得应该叫bit-write,word-write不合理
Top Metal Layer : memory top metal的层次,这个一般定义也没什么用
Power Type : power 的类型:类型有ringless, ring(ring 一般包含两种,一种ring上有port,一种没有, 在40nm以后基本上都是ringless 形式了,power ring供电会不足。)
Horizontal Ring Layer : 水平方向ring 的metal 层次
Vertical Ring Layer。: 垂直方向ring的metal层次

网友(2018-12-27):
可以分享下软件吗,谢谢

网友B(2020-11-20):
小白请教一下,memory compile除了生成存储阵列以外,会自动生成外围控制电路吗?比如译码和输出控制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请教一下,memory compile除了生成存储阵列以外,会自动生成外围控制电路吗?比如译码和输出控制这些 ...

会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A:
Instance Name : instance名称,可自行定义或者由compiler自动产生
Number of Words : memory words
Numb ...

请问ringless的power type是怎么设计power的,ringless的设计达到供电均匀的同时是不是会多占用metal走线面积或者metal走线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