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pad

楼主(2010-09-15):
在插DFT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所选用的pad为INOUT,做了MUX CTRL,但是总是DRC时候说SCAN BLOCK AT DFF GATE PAD—NAME,望高手指引方向,已经找过几次方法,MUX目前来看没问题。其他方面问题多出在哪儿?

网友:
同求,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pad库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pad库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解决方法换个pad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lib文件里面对于function那可能出问题了,仔细看看。
    你也有可能没设置好,不一定是库问题

网友:
IOPAD的方向使能端在DFT时要设定为固定值,使该PAD为所期望的input/output,这样dftc就能认出来了。

网友:
    哦,谢谢呵,刚学DFT,请问通过什么命令来设置pad的使能端io_pad_inst/U20/EN为固定0或1呢??

网友:
用set_test_assume命令

楼主(2010-10-27):
回复 网友C:

嗯。我们换了,不过多数可能是你的设计问题哦,首先排除自己的问题!

网友(2010-12-31):
DRC后端了,小白

网友(2013-10-24):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做带PAD 的dft时是不是必须要读入PAD的library啊,而且library里对PAD的逻辑描述必须正确啊,

我现在没PAD的library 只能当black box处理,扫描连无法插入,该怎么办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