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跟基准有的psr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楼主(2010-09-15):
其中基准和ldo不是一个电源,那么是不是基准的psrr越好,ldo的也会越好啊,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ldo的PSRR = LDO本身的PSRR + 基准的PSRR × LDO基准输入到输出的传输函数

基准和LDO本身的PSRR差了,都会影响最终输出的。
有一个要注意的是,LDO基准输入到输出传输函数通常是一个低通的样子。所以基准特别高频的PSRR差可能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您的公式中第一个LDO本身的PSRR和第二个基准的PSRR 的正负是什么啊 ,是第一个为正,第二个为负吗

网友:
两个叠加,两个都是正的或者都是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带上基准,ldo的psrr不降反升吗?我感觉应该是ldo本身的psr减去基准的psr与LDO基准输入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吧?请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