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对称,非对称的区别

楼主(2010-09-15):
umc提供的mom电容有对称和非对称,发现除了等效模型略有差别外,没有什么太大差异。请问这两种电容在实际使用上有差异吗,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两种电容来。

网友:
umc提供的mom电容有对称和非对称,发现除了等效模型略有差别外,没有什么太大差异。请问这两种电容在实际使用上有差异吗,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两种电容来。
引用 网友A:

AS电容两端的寄生不一样
SY电容两端的寄生一样
这是layout上的差别,其他好像没什么差别
可能AS电容的单位面积电容值稍微大一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