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PLL IP的使用

楼主(2010-09-15):
大家好
新手求助
设计用到了SMIC 的PLL IP
也拿到了PLL的verilog 仿真模型
电路除了该PLL外为纯数字电路
PLL的时钟输出为该数字电路的时钟输入(只有一个时钟)
但是用Nclaunch仿真时(直接例化调用的pll.v)
运行1NS波形就停下了
反馈的信息:
if you want check output Frequency, please add option "+check"
if you want no lock time for simulation, please add option "+no_lock_time"

想问是什么原因呢
多谢!

网友:
应该是加入提示的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