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DC不认`ifdef

楼主(2010-09-15):
DC2000  如果不支持verilog2000 不认`ifndef 我也忍了,

为什么遇到`ifdef的语句也报错呢?  哪里没设置好么?

`define到可以认,哪位帮帮我啊

网友:
USE:

ex.
analyze -f verilog -work MY_LIB ${VERILOG_SRC}

楼主:
能讲得具体点么?

我是这样弄的: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analyze -liberary WORK -f verilog  {xx.v xx.v xx.v}

报错:Error: Undefined macro `ifdef at or near token '`ifdef'

2# spikeyen

网友:
dc2000还不支持verilog2000,不会吧

网友:
Verilog-1995 supports limited conditionalcompilation
  : `ifdef, `else, `endif and `undef compiler directives
Verilog-2001 adds more extensive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control
New directives: `ifndef and `elsif

ex.
analyze -f verilog -work MY_LIB  chip_define.h
analyze -f verilog -work MY_LIB {trim_test_macro.v}

//////////////////////////////////////////////////////
chip_define.h

`define USE_OSC_MUX

//////////////////////////////////////////
`ifdef  USE_OSC_MUX

Good Luck !!

网友:
弱问:有verilog 2000?
我只听过verilog 95,verilog 2001,还有一个不是很大变化的verilog 2005

网友(2010-10-18):
没用过,纯学习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