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射频前端为什么都用模拟调制的方法,而不用PSK等数字调制发射

楼主(2010-09-15):
如题,数字调制都是在基带进行的吗?

网友:
数字信号的话有psk调控的呀。。。

网友:
射频前端不是数字信号怎么用PSK调制啊?

楼主:
h 2# guoxin185
你说的这种一般是第一次调制,第二次调制是用第一次的已调信号再去调制一个载波,然后到功放,再到天线。所以第二次调制肯定是模拟调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