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200904不能trace drive?

楼主(2010-09-15):
请问,版上hardcracked verdi200904不能trace drive?  可以trace load。

网友(2011-08-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wwwwwwwww

网友(2012-04-15):
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
经测试,64bit的patch后trace功能没法使用
呼唤高手。。。。。。
无法跟踪信号,紧急求助~~~

网友(2012-06-10):
这有可能是32bit兼容库没有安装完全的原因。但更多的人反应硬破的verdi不能启动nAnalyzer。

网友:
using  verdi crack to generate license.dat
dont use violent crack

网友(2012-11-11):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