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0.04安装synplify2010.03破解整理贴

楼主(2010-09-16):
安装完成以后运行64位的synplify说有libqt*******什么库没有,
采用了下面的命令升级了qt4,qt4是诺基亚的一个跨平台的开发软件,
类似于微软的vc,能够做到一次开发,随处使用。目前synopsys,xilinx,
altera等都采用qt4进行软件开发。
sudo apt-get install libqt-*    安装qt4中所有以libqt-开头的文件
sudo apt-get install qt-*       安装qt4中所有以qt-开头的文件

在运行32位synplify的时候提示没有libtcl*的库文件
运行sudo apt-get install tcl*完成tcl的安装。

完成后,在.bashrc下添加了
PATH和SYNPLCITY_LICENSE_FILE,但是依然提示说LICENSE不对。
补充一点,在终端中运行./synplify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只有进入了相应的
目录直接双击synplify的文件运行,才会弹出LICENSE不对的提示。

附件是下载来的2010.03的破解文件,据说32,64通用。但是根据license文件中的说明。来看,没有发现64位的怎么破解,还有待尝试。

bingled  大款发了一个补丁,还没有来得及尝试,请大家试试看,我也试试看,主要是看看大家使用的器件能不能正常的综合!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80070&extra=page%3D5%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filter%3D2592000

附件1:(注:仅适用于2010.03sp1linux, 内含lmgrd+daemon)

附件2: Only cracks x86 binaries. To run in AMD64 linux,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SYN_32BIT_MOD ...

楼主:
20100920
重新安装10.04系统,然后重新安装synplify,使用了附件2的破解方式以后,
运行synplify后根据log文件,发现mbin目录是不对的,创建mbin目录的
连接bin目录。
ln -s $synplify/linux/mbin $synplify/linux/bin
ln -s $synplify/linux_a_64/mbin $synplify/linux_a_64/bin

再次运行的时候说没有progui.tcl等文件,查找后发现在$synplify/lib
下面有,因此做了连接到linux和linux_a_64下,原来存于linux和linux_a_64
下面的Lib目录更名为ldd_lib
ln -s $synplify/lib $synplify/linux/lib
ln -s $synplify/lib $synplify/linux_a_64/lib

把原来linux和linux_a_64下面的lib目录,现在的ldd_lib目录添加到ld_library_path中,
这样就避免安装qt4和tcl了
export LD_LIBRARY_PATH=$synplify/linux/ldd_libLD_LIBRARY_PATH
或者
export LD_LIBRARY_PATH=$synplify/linux_a_64/ldd_libLD_LIBRARY_PATH

到这里,所有的更改都完成了。
然后尝试更改了license文件里面的内容,例如日期等,删除了第一行关于server的描述,license变成了nonlock的license,但是在linux下面不允许使用nonlock的license,导致没有license

恢复了关于server的描述后,运行以后还是没有license,主要是说license不匹配。

看来要等新的license出现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ubuntu 10.10 可以么?

网友(2010-11-08):
非常感谢,下下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下下来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有办法了吗?
有没有什么版本可以在Linux下用的

网友(2010-12-08):
谢谢楼主!正在fedora下面安装

网友:
64bit的系统不能使啊,lz快快想想办法

网友:
有人破解成功吗?

网友:
坚持不懈!为下载软件

网友(2011-01-20):
So finally, the 2010.09 dosen't work with the latest license file, right?

网友:
I try some ways by the forum hints, but no run with no right license!

网友:
下载了 好像不好使  synplify起一下就没了  是license 的问题吗

网友:
能用么?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1-08-06):
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synplify
License path:  E:\tools\synplicity_201003\Synplicity2010-03_crack\Synplicity20 -
   10-03_crack\synplctyd.lic;C:\Synopsys\fpga_D201003\license.tx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Please choose another license

我在win下用,第一次破解好用,为什么重做系统就这样了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
解决了吗?
呵呵!
谢谢!

网友:
有没有手把手教怎么安装的?
呵呵!
谢谢!
想用Linux的版本

网友(2011-10-13):
在想装老一点的版本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2013-04-17):
这个问题不要猜测了,这个需要synopsis的安装软件的工具进行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