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相位裕度仿真结果疑问,请高手释疑

楼主(2010-09-16):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3.pngbandgap相位裕度仿真结果疑问,请高手释疑

如图bandgap相位裕度仿真结果中,相位曲线为什么会上翘呢,而且超过了0变成了正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一些书上都没有见到过类似的情况。

是不是我的带隙AC仿真方法不对呢?如图所示,这样加入噪声是不是可以,应该查看A,B,C,VREF这4个点中的哪个点来观察稳定性呢?

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一些书上都没有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请高手释疑,感激不尽

网友:
B点是正反馈,C点是负反馈。你只断一点是不行的。
考虑断开M139送出去的Pgate。记得给M139这边加上模拟右边pmos 栅电容的电容。
或者你B,C都AC断开。用VF("/B")-VF("/C")来看AC特性

楼主:
输出应该看A点还是VREF点呢?

网友:
环路增益么,就是绕一圈。输出就是看你断开的地方

楼主:
这位大哥,我图中断开线路的方法对不对,是要完全物理断开还是隔断交流就行了?还有是在交流信号加入的地方隔断吗?

网友:
断开方法对,就是这样的。
是在那里加。

楼主:
是这样断开,来看VF("/C")吗?

网友:
图是正确的。
两个断开点的vf的差值,就是AC结果。

网友:
这样断有可能出问题啊。是由于自偏置电路也构成正反馈环路,而这个环路没有断开。

建议还是从M139那里断开

楼主:
是这样吗?在A点断开,然后用 AC Magnitude & Phase看A点,得到的就是这个带隙的相位裕度吗?

网友:
电路里的A点没东西啊?

在现在的电路基础上,你左上放的那个AC断开是对的。激励加载AC断开点的右面;看AC断开点左面的AC Magnitude & Phase。
在AC断开左面加上一个电容,电容的容值大概等于右面那几个pmos的栅等效电容。

C点的那些东西都删掉,不需要断开AC和激励

网友(2010-11-02):
这个电路本身就有点问题
运放的偏置是由运放的输出决定的,
这样环路就很复杂。

成熟的工程师应该不会设计这样的电路吧,。

而且上面的断开方式都不对的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就有点问题
运放的偏置是由运放的输出决定的,
这样环路就很复杂。

成熟的工程师应该不会 ...
引用 网友A:

    此话怎么讲?

网友:
此话怎么讲?
引用 网友B:

    ------------------
通常的环路有两个,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
但是这个电路就不止。
从运放的偏置电压到运放的第一级输出有两条通路,
运放的第一级输出到运放的偏置也有放大通路,
可以说这也是两个环路,
这样的设计都是安全隐患。
偏置电路还是不能省的
而且上面的断开方法,都无法查看这两个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断开点不对!
你可以试着分别断开运放的两个输入点做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
应该断开运放输出

网友:
常规设计都是自偏置吧, 省掉电流源。自偏置电路一般加个正反馈启动电路除去零态。稳定性ac仿真断开op输入(两端都断),断开输出都可以。老大推荐的方法是仿transient, 在环路中加不同的阶跃信号(改变阶跃幅度和阶跃)。

网友:
认真回答推一个

网友(2011-05-02):
B C点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是怎样看的啊?

网友:
我这个菜鸟,理解怎么看正反馈和负反馈了,吼一声

网友:
建议用iprobe加入环路仿真stb,就不存在选哪儿断开的问题了。另外,加L、C仿真的方法是有条件限制的。

网友(2011-06-10):
在M139和M141之间断开

网友(2012-08-04):
电路零点的影响吧  EE240里面讲过

网友:
对,考虑正负两个环路,应该是在放大器输出端断开

网友(2021-11-01):
这电路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