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2.0 phy 中1.5K上拉电阻的实现

楼主(2010-09-16):
本人正在做usb2.0 phy的AFE,usb2.0 spec 上要求上拉电阻的阻值为1.5K上下5%以内(1.425k-1.575k),一般工艺中的电阻偏差都在15%以上,那位高手知道的话帮帮忙,谢谢!

网友(2010-12-15):
可调整的poly Res

网友(2012-02-29):
也要做,看看先

网友:
其实实际应用中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只要能把15K的下拉电阻拉到高电平就足够了,你可以采用偏差最小的电阻(如Pploy)适当调整宽一些,并联就可以了吧

网友:
high poly或者用数字调整

网友:
要做精准就只能 Trimming了

网友(2012-04-11):
回复 网友A:

    high poly 怎么做?现在正在设计一个数字调整的,但是面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