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一些VerilogHDL应用说明中,提到可综合是什么

楼主(2010-09-16):
如题:
例如:如disable终止语句是不可综合的,%、/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是指不能被综合工具进行综合的语法,只能用来写testbench

网友:
可去看可综合verilog设计,好像是 synthesisal verilog design

网友:
verilog最初的设计初衷是作为仿真语言的,所以很多语法,如while,task等都是不可综合的,意味着只能用于仿真,无法对应到实际的数字电路中。可综合,意味着能够映射成实际的数字电路。
可以看看孙海平翻译的那个verilogHDL综合实用教程,语法采取了93标准,不是2001标准。

楼主:
我地明白了

网友:
综合指能被综合工具识别的指令或代码,不可综合就是用综合工具综合时该指令是错误的

网友(2010-10-18):
可综合设计就是可以映射成实际电路的。

网友:
不可综合是指在库里没有相应的cell来实现你写的code,比如指定的时间延迟#30,integer定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