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限流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10-09-16):
各位大虾,LDO进入限流状态时,输出电压有个稳定的工作点么?我做的限流电路,电流倒是限制了,但输出电压一直在振荡
大牛们指导下吧!!!!!

网友:
限流环路也要做AC分析,也需要补偿的。

楼主:
额,大牛,具体点儿~~~~
限流环路经电流镜采样电流后经电阻转化为电压,再经过一个比较器比较后调节调整管的栅极电压。
这个环路有很多零极点么?

网友:
你的功率输出PMOS的gate有很大电容,这个一般用作主极点。
采样电阻那里估计问题不大,RC可能在带宽外了。
不使用比较器,应该是用误差放大器。为了简单,单极放大器就可以了,这样主极点在运放输出,这个输出就连上功率pmos的gate正好。

限流也可以理解为恒流控制,内部是有负反馈的。你如果用的两级放大器做误差放大器,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两级误差放大器内部会有一个主极点。再加上pmos的gate的极点就是两个极点了,容易振荡。

限流不用很准,要求也不高。单极放大器足够并且很稳定。

网友:
一个LDO限流还搞这么复杂吗?我之前做过,就是用一个电流静采样电流,然后用个比较器做判断,翻了就把power 管关死。片子回来也挺好使的,电流限不太准也没有太大关系。一个低成本的东东,没必要还搞个环路控制吧?

网友:
有的LDO要求发生限流时,输出电流恒定,用比较器显然不行。

5# xiaxiaomingc1

网友(2014-09-08):
Low Drop-out 是有这么复杂,不太可能嘛